请问大家LD7552DPS和LD7552BPS的脚位一样吗可以代换不

楼主(2011-09-07):
请问大家LD7552DPS和LD7552BPS的脚位一样吗可以代换不。。。
淘宝上只有LD7552BPS的没有LD7552DPS

网友:
支持一下吧!!呵呵!!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

网友:
把4脚的电容换成100K电阻就行了。

网友:
代换电压是出来了,,但接上负荷就不行了,,屏一闪一闪的。。纠结是不是还要改哪点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可以带换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基本上都一样。

网友:
代换不了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