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点不亮

楼主(2011-09-07):
HP516点不亮。。电流跑得到1。9 然后一直来回跳动,1.4-1.9之间,CPU换了还是一样。不插内存就在1。5左右跳动,,,,查供电都正常,,,请问大概是哪里出了问提。。北桥,,南桥,,显卡都压了。。还是一样。现在就找不到弄的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插电池吗,这个电流

网友A:
跑码吗  跑多少

网友B:
用的是原装的电源吗?CPU和北桥着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吗  跑多少

呵呵。没有跑马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原装的电源吗?CPU和北桥着重看看

北桥。。显卡都压了。。还是不得行。。

网友:
刷BIOS试度,昨天修台HP515,开机跑1.6几,马上跳回0.9几,返复如此,最后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