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客户拿来一台式机,平时屏不闪的,他下载了播放器,一放东西就闪,在网上看东西也不闪,这个是电源电压有问题,还是屏的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和分辨率也有关系的,你改一下试试

网友:
改到什么值比较好

网友:
改过了,75改为60,现在还是有点闪,

网友:
主机没问题吧

网友:
他能正常使用的,就是放东西会闪屏,只是下面闪,不放就不闪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如何解決啊

网友:
不错的东西啊!!支持吧,呵呵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上的兄弟谢了,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
象这种情况只有带换才能检测出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显示器问题,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显示器干扰,这种就不好搞只有代换板子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