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不亮,代码跑A8

楼主(2011-09-07):
DELL D600不良,电流上到0. 5左右,没有跳变,不插内存跑A0,查内存跑A8,一开始怀疑内存插槽虚焊,加焊故障依旧,于是加焊北桥,故障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呀

网友:
内存排阻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或者加焊一下,我的就是加焊就过了

网友:
D600网卡很容易虚焊!会引起不跑U  不过内存!加热试试吧

网友:
见意换个北桥试试,修过加焊北桥不行,换好的有好多。

网友:
没过内存,要不换个北桥,要不刷个资料,现在的机子故障都不是唯一性,南桥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重做北桥应该可以

网友:
做了一次也不行,最后和客户说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