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1BMD主板左声道有噪音

楼主(2011-09-07):
型号为P41BMD的478主板右声道正常,左声道有很大噪音,会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有的是声卡心片有问题,也有的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取掉滤波电容,故障依旧。将ALC201A声卡芯片用ALC101代换,进系统后声卡驱动正常,噪音立即消失,音频还是有一些异常。重装声卡驱动,问题彻底解决。说明ALC201A和ALC101可以互相代换。只有2块废板,恰好有此声卡芯片,人品不错,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