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9-07):
865主板有时能开机,但诊断卡不跑码(00),但5秒钟后马上自动关机,有时根本不能开机,测开机针脚的负极对地阻值不是0,是700欧左右,我是新手,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工具有么 比如可调电源什么的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风扇能转5秒  绝对不是短路故障

网友:
CPU  供电芯片。找个换了试试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电源的待机电压.绿线 5V  为待机电压.开了机为0V.如果电源的待机电压正常,那么就插上主板,开机,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再把12V辅佐电压的那4条线拔掉,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就是主板的XTA电源插座那一边短路了,你也可以用万用表打到二极当测量XTA电源插口,测量有没有短路.其中有好几个脚是接地的,请拿书对着测量 >

网友:
怕是哪里短路,自动保护了吧

网友(2013-05-21):
开机5秒后自动关机,则开机电路有问题,没有高底电压变化,主板以为一直按着开机键,所以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