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卡LOGO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1-09-07):
主板卡LOGO一般是主板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A:
如果是自制的logo可能图片损坏

网友:
南桥是首位  其次是显卡

网友:
有什么内存或者BIOS坏也会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主板bios芯片损坏或者里面的信息丢失不正常,会造成卡logo

网友:
硬盘可能性比较大,希捷1T的是通病

网友:
神州主板卡logo 不知道如何维修了。郁闷!!!!!!!!!

网友:
先检查桥,再检查显卡。

网友:
光驱先下掉

网友:
BIOS芯片问题吧

网友:
最小系统法看,在不行板子恐怕就有问题了 尤其是bios  可能要刷bios

网友:
  BIOS的文件损坏会导致logo

网友:
同意楼上1014329452的看法,这种问题可能性很多~~~

网友:
过不了logo 我认为是没检测过某个硬件 。最常见的就是硬盘检测不过就卡在哪里

网友:
好象是内存的问题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可能BIOS有问题。从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制的logo可能图片损坏

能告诉我什么是LOGO吗?谢谢

网友:
将硬盘,光驱,摘掉,看卡不卡,还卡,内存搞一搞,看卡不卡,还卡,BIOS重搞下,哇塞不卡了。

网友:
也许只是楼主主观地认为卡在LOGO处

网友:
首先按12楼朋友说的,最小系统检测,logo的背后是硬件自检的过程,一般品牌机都用自己的logo画面来替换硬件自检的画面,重启后按TAB键,看看硬件自检停止的位置,如果不能这样操作,刷BIOS试,再不行就查主板,这个思路应该能帮你找到问题。

网友(2013-02-03):
光驱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2013-06-11):
修过几款三星的卡logo都是南桥虚了,加焊后正常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了

网友:
先跑个码啊

网友:
BIOS 声卡 南桥

网友:
拔掉外围东西 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2013-08-08):
我有华擎G31的板子,bios刷过 ,此板是我三个月前左右换过GB南桥,我感觉是南桥问题,准备给客户说下再换片南桥

网友:
我遇见过硬盘坏的。不是卡logo是刚过logo就重启,测硬盘没坏道但就重启,进不了pe换硬盘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卡在LOGO问题应该还是未检测到某个硬件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要不然就是南桥了

网友B:
21楼的思路很好!!!

网友C:
希望楼主能有下文

网友:
刷bios真的这么好使吗

网友(2014-05-04):
bios刷了不行

网友:
硬盘也可以引起

网友:
放个电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