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反复重启

楼主(2011-09-07):
版号是LA-3491P,英特尔的CPU,945GME的北桥,GBM的南桥。
接机的时候是不跑马,跑0.6左右就不动了,加焊北桥无果,取下来重植后有反应了,能跑到1A就是跑不完,郁闷了该咋办?换个cpu还是一样,又查到南桥,发现南桥有问题换南桥,点机跑到1.2A高兴了一下直接就装机了,客户等的急试了一下就拿走了,每天有修不完的板子也没想那么多.....
第二天下午客户把机器给拿回来了说是反复重启,试机吧,用了五分钟故障出现,重启了,先是到XP滚动条界面重启再是过了LOGO画面重启,到最后是看到电流表上面就不停的重启,拆机裸板也是这情况,刷BIOS怎么刷都不对,南桥又换了还是不对,网卡也是换了的,现在确实想不出该咋办了.......

网友:
感觉还是SB的问题

网友:
判断怎么就那么准呢

网友:
我这有一台样的问题没搞顶换了板子

网友:
HP板子就是坏

网友A:
估计是主板的散热片坏了,

网友:
做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主板的散热片坏了,

哪个东西?

网友:
我也感觉南桥,听楼主说换了3个,检查下散热。再看看CPU旁边电容!

网友:
那你们的生意实在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