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65PLT_A跑完代码不显

楼主(2011-09-07):
ECS 965PLT_A跑完代码不显,屏是亮了,就是没有显示图像,加独立显卡也是一样,高手说下是少了那一个信号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刷bios
拆声卡 网卡
北桥

网友:
跑完码了。就不好修了。换内存 查北桥三基色 查北桥供电。。加焊北桥。。估计是北桥。

网友:
加焊还是不行,一会桥到了换个试下

网友:
如果屏亮了不显示,刷BIOS吧,我修过2块,刷过就好了,BIOS论坛有搜一下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刷下试试 不行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果断BIOS和桥

网友(2011-10-08):
不光黑屏 还死机

网友:
加独立显卡显示过显卡的信息也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