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P35 触发后不断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1-09-07):
GA P35 触发后不断反复自动重启`主板是双BIOS的`有一颗BIOS芯片不见了`
想问一下`那种贴片的场管`应该怎样检测好坏啊```

网友(点评):
贴片场管跟普通的场管。。。都叫场管。只是外形不一样而已。。。该怎么测还怎么测。。。

网友(点评):
秒杀DDR3坏 内存的好主板, 这个板应该是 GA-EP35C-DS3R搞内存维修不错 ,,如何楼主修理不好愿意当废品处理,麻烦您通知我,谢谢。。。

网友(点评):
我上次 买一个这个板 是IO 报废,我修理下就OK了。。

网友:
场管检测,根据电路原理,用电压法可在路检测。

网友:
编程器和BIOS芯片还在路上没到``不上CPU`复位灯长亮`没有那种反复自动重启`上U就会自动重启`
POW键是5V电`复位键也是5V电````

网友A:
能跑代码吗?把内存拔掉看还会不会重启

网友:
p35主板本来就是喜欢重启,实际上可能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代码吗?把内存拔掉看还会不会重启

不跑码``重启的时候大概是3秒左右一次``

网友B:
这个的确是有想过``双BIOS`少了一颗芯片`主板检测少了芯片后`也会这样不断重启`还有可能BIOS参于触发`也会这样`

网友(点评):
这板上一个BIOS是没关系的。。。你大概还没理解双BIOS的含义。。。

网友:
经验不足,无法提供意见

网友:
两个BIOS是双BIOS设计,分主从的,但是不会同时用到,另外一个起到备份作用。 像你这个问题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你可以把那个BIOS换到另外一个空的座子上去,还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确是有想过``双BIOS`少了一颗芯片`主板检测少了芯片后`也会这样不断重启`还有可能BIOS参于触发`也会 ...

楼主。。。应该有一颗是备份的吧。。。没了应该也不会造成这样的吧。。。我见过技嘉的也是两颗的。。。也少一颗但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GA的双BIOS的一般少一个没什么关系,你还是先耍BIOS

网友:
凭经验你查下CPU供电场管,估计有挂的管子。然后在看下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不。

网友C: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双bios的主板    惭愧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楼主,刷下BIOS看看,解决了没有,好了告诉大家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

没有解决``扔一边了``BIOS刷好`上了`还是不跑码``一直重启``北桥旁边的一个管子没电压`还没弄呢``

网友:
这也算是高端版了吧,这种CPU供电场管是和笔记本上一样的,单MOS管,,

网友:
楼主给那场管换拉试试,好拉给朋友们分享下啊!

网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俺也想学一下。

网友C:
故障点应该在CPU供电,我把CPU电源管理换了一个,可以正常上电,但不显示,芯片发烫!但原来的故障没有了,所以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拆的也是技嘉P35,CPU供电部分短路)!改天定一个看看可以解决不!

网友:
我也有个ga p35主板-s3g的主板和楼主一样的故障啊希望楼主努力把主板修好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值得学习,顶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点应该在CPU供电,我把CPU电源管理换了一个,可以正常上电,但不显示,芯片发烫!但原来的故障没有了 ...

昨天拿出来`找了电源管理的定义脚图,查了EN脚无电压输出.CPU管子和电感全无电压.
现在还没有这种电源管理芯片替换.所又先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代码吗?把内存拔掉看还会不会重启

拔内存是排除什么情况呢

网友:
就从电源管理芯片入手,注意外围电路的短路情况。

网友(2014-11-18):
经验不足,正在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