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LCD)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转]

楼主(2011-09-07):
显示器(LCD)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无论是电脑的初级使用者还是电脑高手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液晶显示器的普及时间不长,很多问题都是消费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因此我们特地请BenQ和Acer公司客户服务部门的高级工程师为大家作出解答。

  问:在对LCD进行开关时屏幕上出现了干扰杂纹请问这是否正常?

  答:这种情况是显示卡的信号干扰所造成的,属于正常现象。可通过自动或手动调整相位来解决此问题。

  问:在LCD的屏幕上有拇指大小的黑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您反映的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力按压造成的。在外力的压迫下液晶面板中的偏振片会变形。这个偏振片性质像铝箔,被按凹进去后不会自己弹起来,这样造成了液晶面板在反光时存在差异,就会出现您看到的灰暗部分,这个部分在白屏下很容易发现,一般大小都是十几平方毫米,也就是拇指大小,这不会影响LCD的使用寿命。在以后的使用中请多加注意,不要用手去按液晶屏。

  问:LCD是否可以长时间连续工作?

  答:LCD长时间运行是没什么问题的。实际上与普通CRT显示器相比,LCD发热小、功耗低,更加适合长时间运行。但从保养的角度着想,还是应该给LCD“喘息”的时间,毕竟LCD是一种比较娇贵的产品,出现了问题可不像CRT显示器那样容易解决。

  问:近日新购买了一台15英寸的BenQ LCD,将原来的CRT显示器替换下来后,开机自检正常,但进入Windows桌面时发生黑屏,重新启动后问题依旧。请问是何原因?该如何解决?

  答: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显示器的刷新率或分辨率设置超出了LCD的支持范围,解决方法如下:

  第一步,正常启动电脑,在开始启动Windows时按下键盘上的F8键,选择以安全模式启动计算机。

  第二步?在系统桌面上用鼠标右键单击空白处,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会出现“显示属性”设置界面,选择界面右下角的“高级”选项,这时会出现显示卡的设置界面,将“适配器”下的“刷新速度”更改为“默认的适配器”或者“75Hz”以下,保存后退出。

  第三步?重新启动计算机,应该已经能够进入Windows桌面,将桌面分辨率更改为1024×768即可。

  问:LCD的亮度应该在多少才不会产生问题?

  答:LCD在设计时已经限制了亮度的调整范围,进行调整不会产生问题,但是降低亮度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问:请问如何清洗LCD显示屏?

  答:用软布沾少许清水但不要有水滴可以轻轻擦拭LCD,或者用镜头纸加清洁剂擦拭就可以了,绝不可以用带有腐蚀性的清洗液去擦。

  问:LCD不稳定,不管是用电池还是交流电都一样不能调节亮度,或调了之后会闪,时间用长了也会一闪一闪的;但有时候正常。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答:液晶屏闪烁与电压或周围用电器都有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接触不良,另一种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问:LCD屏无论在启动或运行时都偏红?请问是不是一定是显示器坏了,该怎么办?

  答:LCD屏无论在启动或运行时都偏红,请检查电脑附近是否有磁性物品。另外有可能是显示屏与主板的连接线松动。

  问:个人用户是否可以自行拆卸LCD?

  答:不能。因为即使将LCD关闭了很长时间以后,其内部的背光照明组件中的CFL换流器依旧可能带有大约1000V的高压,这种高压能够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所以千万不要自行拆卸LCD,以免遭遇高压。而且未经经销商许可就自行拆卸LCD还会失去保修权力。

  问:听说LCD对空气湿度要求非常苛刻,有这回事情吗?

  答: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一般湿度保持在30%~80%之间,LCD都能正常工作,但一旦室内湿度高于80%后,显示器内部就会产生结露现象。其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和其他线圈受潮后容易产生漏电,甚至有可能造成连线短路。因此,LCD必须注意防潮,长时间不用的显示器,可以定期通电工作一段时间,让显示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将机内的潮气驱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