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步骤让液晶屏幕画质变得更强 [转]

楼主(2011-09-07):
有不少人所使用的LCD都存在着参数设置不协调的问题,因此也就就带来了显示器的性能被荒废、画面与色彩的失真、而严重的会导致使用者的不适。

虽然大部分显示器都具备“恢复默认状态”的功能,但根据我们的测试,这一功能基本上形同虚设。很多时候,在将显示器设定为默认状态后,会出现屏幕亮度过高、画面细节丢失以及偏色等情况,因此用户有必要手动的去校正显示器,这一工作听上去似乎很繁琐,实际上操作起来也并不困难。本文也将带你去一步一步的调整自己的显示器。

【一】不要字符出现虚影 - 几何参数篇。

虽然液晶显示器号称无几何失真,但这里说的只是它可以将线条横平竖直的表现出来。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液晶显示器的时钟与相位可能会输出不同步,因此也就会带来字符出现虚影、画面闪烁、水波纹的问题这是一个魅力的“魅”字

  此时字符就出现了虚影的现象

  这一问题只会出现在采用模拟(D-Sub)接口的显示器上,由于模拟信号在模/数转换的过程中会产生信号衰减,最终导致了字符的虚影。而数字(DVI)接口由于全数字化的传输方式,有效避免了信号衰减的问题,可以更有效的保证画面传输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大力推行DVI接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下“AUTO”键,就可以完成显示器几何参数的校正

  如何去判断显示器是否出现虚影了呢?其实也很简单,你可以仔细观察显示器在文本状态下的画面,如果文字的比划发虚,不够清晰锐利,那么就可以断定症状的存在了。而这时你只需要通过OSD菜单上的“AUTO”键去重新校正几何参数即可。

【二】亮度合适最好 - 亮度篇

  对于液晶显示器亮度的设置,很多时候需要根据使用者喜好的不同,以及周围环境的不同具体而定。例如有些人习惯于屏幕亮度低一些,这样眼睛不会被晃的不舒服,而有些人则喜欢亮一些,以获得更出色的画面表现。因此对于亮度的设置,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设定。

  在OSD菜单中作亮度的调整

  而周围环境对于显示器的亮度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深夜,关掉房间里的灯再去看显示器的屏幕,会发现屏幕非常刺眼,这时必须要通过降低亮度去让显示器变得“柔和”一些。而这也就是环境对于显示器亮度的影响了。

  在黑暗的环境下,你需要降低屏幕亮度,而在明亮的环境中(例如室外)也就需要适当地提升屏幕亮度,以保证获得更清晰的视觉效果。

【三】最容易犯错误的指标 - 对比度篇

 高对比度可以让画面看上去细节更清晰,更有层次感。但对比度的设置也是最容易让人“误入歧途”的一个指标了,因为大多数人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对比度设置应该越高越好,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当你过度提升了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会导致画面明亮部分细节的丢失与偏色,而对比度越高,这种情况也就越严重。

  高、低对比度对于画面的影响

  更高的对比度所还原的画面更具有层次感(如右图)

  其中的原因在于提升对比度的时候也同时提升了亮度,但现在的液晶显示器对于亮度/对比度的均衡性的控制并不到位,也就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发生。因此对于对比度的设置,也需要适可而止。

  那如何将对比度调制最大状态,并且保证画面没有细节的丢失呢?简单的方法是通过目测图片去判断,找一副你熟悉的图片(明亮一些的),此时去提升显示器的对比度,当画面明亮部分的细节开始隐约不见的时候,此时就不应该再继续提升对比度指标了。

【四】和你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 色温篇

 一般显示器都会有几种预制的色温可供选择,常见的包括5400K、6500K、9300K。前面的数字越大,表明色温越高,画面也就越偏于冷色调;相反,数字越小,色温越低,画面也就越偏于暖色调。

  显示器中色温的调整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更习惯将色温设置为9300K。这是因为中国的景色一年四季平均色温约在8000K~9500k之间,将显示器的色温设定在9300K,屏幕所展现出的画面也就更接近于我们真实的生活。

  中国人都更习惯将显示器的色温保持在9300K

  但是色温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当我们观看欧美的大片时,会发现画面可能会偏红、偏暖,如果将色温更改为5000或6500K就会好一些了,这是因为欧美地区的平均色温要低于我们习惯的色温,而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摄像机的色温又会设定在较低的水平上,因此造成了我们的不适应。而去更改显示器的色温就会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台显示器都要提供不同的色温选项了。

【五】选购之前一定要做好 - 坏点篇

  由于在一块液晶面板上会排布着上百万个像素,每个像素由都是由晶体管、电极、液晶等材料所组成的,只要有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造成坏点以及亮点的情况

  液晶屏上的坏点

  对于坏点的判断其实很简单,需要的只是一点点时间与耐心。

  首先我们要将桌面的背景分别设置为黑、白、红、绿、蓝这几个纯色调上,然后逐一去观察画面是否有“瑕疵”,通常亮点值得就是常亮的点,那么在黑色调画面上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而对于不同色调的暗点,就需要在白、红、绿、蓝的背景下仔细查看了。

  将桌面设置为不同的色调,去查看显示器的坏点

  另外根据我们的经验,有少数的亮点/坏点是可以清除的。当屏幕上出现了坏点后,用手指清楚坏点所处的位置,并且适度的揉一揉,你会发现原本的坏点被“赶走”了。不过这种方面“投机”性比较强,很多时候就需要碰运气了,所以还是最好在购买之前就详细检查显示器是否存有坏点问题。

【六】同样会有人犯错 - 分辨率篇

 分辨率还需要多言吗?也许您认为这太过小儿科了,但当笔者来到一位朋友的家中时,发现她的17英寸液晶显示器还工作在1024×768的分辨率下,这时我才想到那些对电脑、对显示器并不熟悉的用户,一些最基础的概念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各尺寸液晶显示器的标准分辨率:

  ·15英寸:1024×768

  ·17英寸:1280×1024

  ·19英寸:1280×1024

  ·20英寸:1600×1200

  ·20英寸宽屏:1680×1050

  ·23英寸宽屏:1920×1200

网友:
值得学习  很细心的楼主啊  表扬一下啊

网友:
学习学习,显示效果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