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9-07):
为什么我的音箱放歌放大声的时候会。一卡一卡的。。
问题

网友:
遇到过声卡这样的!没遇到过音箱这样的!

网友:
喇叭坏了吧。功率超出喇叭极限。

网友:
你们说得不对 我的音响也是 卡卡的 一般都是集成块的问题

网友:
功放挂了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
那就不要开那么大声啊

网友:
应该是 音响供电不足

网友:
很明显是超负荷 电源功率不够 功放块 喇叭 都是有可能的 修吧 换着试

网友:
先换功放试下

网友(2011-10-07):
放大电路前后面的电容你都给换了,在试试。

网友:
喇叭是否破了或损伤了 也会

网友:
线接触不良也会那样子的哦。我的那个破玩意儿那样的哦。修不来坏是坏了但就将就了。经常卡卡卡的就是线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或功放输出功率太小有点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