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典T40维修,别错过哦。 [转]

楼主(2011-09-07):
T40,开机后跑码卡的全部灯不停的重启是什么问题!!!
      T40的开机后跑码卡上所有的灯亮一下就灭了接着又亮一下又灭了!还没跑码呢但就灭了。是什么问题!!!看样子像是反复的重启一样!!!要怎么办?仔细看了一下主板没异常,阻值也正常。待机电压都正常,但是开机后出来的电压就跟着重启变成时高时低了。
      拿到这样的板,首先是怀疑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于是就先加焊了一下不行,怎么办!于是把可能引起此故障的招术使完了还是这个样!这会郁闷了!同事说应该还是CPU供电那边的问题,就不想那么多了,直接换了一个。呵呵——还是老样子!真伤心来的。
       最后用示波器来量测BPWRG电压也是跟着重启而时高时低,接着测MPWRG也是这样,于是直接测1631才发现原来开机前的5V是正常的,但是开机后那5V就不正常了也跟着时高时低。于是锁定问题是在5V这里。无耐,于是看来看去,竟然发现USB接口有一个针卷起来了且接到了地线。此时太高兴了。问题就在此了。
       果真此脚就是5V供电脚。而因为USB的供电是经过热敏电阻来供电的。对地大电流。该电阻一发热马上断开了USB的供电,但一降下来电阻又接着导通了。就这样的循环下去,所以才会造成此故障,PCI上的跑码卡时亮时不亮,也就是时有电时没电了。

网友:
不要老这样转吗,自己的经验要上来啊,这网上找都找得到啊!

网友:
我就用的t40,有时开机出fan  error,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FAN ERROR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没有白来啊  的确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