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时不时花屏是为什么?

楼主(2011-09-07):
我的三星液晶显示器有时候突然出现花屏,并且闪烁,几秒钟后又自动恢复,没有规律,请问是为什么?
是显示器问题,不是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示器问题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很可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有这种情况,显示器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引起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显示器可能性小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确定了是显示器问题,再想怎么解决

网友:
我用EVEREST测了下GPU温度近70℃,在原显卡散热片上加装了个小风扇,温度降到40多了,已经用了好些时间,没有再出过这种现象,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不敢确定。

网友:
那说明显示器应该没有问题,是显卡温度过高,显卡有问题呗。

网友:
是什么样的显卡,没有原装风扇吗?

网友(2011-12-04):
屏线可能性大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散热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