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开机启动13秒

楼主(2011-09-07):
装好系统以后,首先卸载不需要的软件,比如五笔输入法、出IE6.7以外其他浏览器等。。。
接着,除去桌面快捷方式的小箭头。(纯属好看)
方法:开始--运行--regedit-展开第一项HKEY_CLASSES_ROOT--再下拉列表里随便 左键点击一个。迅速按下键盘L+N,删除右侧ISS开头的,接着重复 (开始--运行--regedit-展开第一项HKEY_CLASSES_ROOT--再下拉列表里随便 左键点击一个)迅速按下键盘P+I,删除右侧 ISS开头的。

接着开始 运行,logoff  就可以了。(就是注销了)
接下来,进入加速阶段!

一般ghost系统做好以后,多少都优化了一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他们没有做到的地方。

我的电脑 右键 属性 高级   点 启动和故障恢复 那个设置  对勾 都去了 。写入调试信息改为无。确定!

再点  硬件  设备管理器   点 IDE ATA/ATAPI控制器 前面的加号 依次双击 次要IDE通道,和主要IDE通道

再点  高级设置 把 设备;类型 改为无,(如果为灰色不需要)传输模式 改为DMA(若可用)。这样以后开机滚动条就少了。

上面的做完了以后,安装杀毒软件

点开机加速,开机启动项只留 ctf开头的,和杀毒软件。
                        服务项里面提示[可以禁止启动的]的显目全部禁止!
                        计划项目全部禁用

网友:
这样的2007年的机子最快30秒,除非是现在流行的电脑才可以快点

网友:
配置不是很低的话没必要设。。。。

网友:
开机快慢无所谓,没必要太在意

网友:
不可能十二秒吧

网友:
这样真的稳吗

网友:
无法复制

网友:
这样的系统非常不稳定,  而且比如  有的服务禁止了 就会有好多功能不能用。比如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    禁止 那么用不成无线网络. 所以还是要根绝自己需求还优化.
想启动速度快   买块 SSD  吧

网友:
汗,,,慢个20来秒不要紧的

网友:
装了杀毒的系统13秒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优化过后是不是还要手工启动杀毒软件那些的??、

网友:
这些是浮云了  不咋的~

网友:
我的最快24秒

网友:
我的WIN7就是20几秒。

网友:
我没试过 试试看看!

网友(2011-11-19):
慢点2分多,快点时17秒!没固定

网友:
你这中只可能是刚做过系统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估计开机速度就提不上来了,还有就是弄着个我觉的没什么必要,只要不是2,3分钟才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就是我想问楼主,你这个开机时间是怎么算的,是用像360那种软件还是按了开机键就拿记时器记的,个人认为360软件什么的不准

网友:
我一般不建议禁用相关服务,因为到时很多应用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网友:
老文章了~~~

网友:
开机的没意义,使用过程快才是皇道

网友:
主要看硬件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