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牌子液晶显示器进入工程菜单方法集锦

楼主(2011-09-07):
主流牌子液晶显示器进入工程菜单方法集锦

    由于一直在关注液晶电视的原因,知道液晶显示器也有工程菜单.不过买的时候没有做足工作,只开出一种牌子的.此次算亡羊补牢了.打开工程菜单的好处在于能够查看液晶的使用时间及液晶屏的厂家,即ETI和PANEL..

宏基(ACER)

1、关机状态下,先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POWER键开机
2、开机之后,把所有的按键都放开
3、再按MENU键,此时桌面会弹出菜单,但是但是左上角已经多了一个F字样
4、再按菜单左键,将图标移至F字样上
5、再按MENU键,就可以进入ACER的工厂模式

明基(BENQ)

明基早期的产品

1、关机状态下,先按住“MENU”键和"EXIT"键,在按POWER键开机
2、开机之后按“i”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

明基较新的产品

1、首先关机,同时按电源键、确定键和菜单按键
2、开机之后按“下”即可进入

LG

1、关机状态下,先按住“MENU”键,再按POWER键开机
2、此时再按MENU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优派(VIEWSONIC)

1、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键再按POWER键
2、打开显示器之后,按下“1”键进入菜单
3、此时菜单选项最后多了一项“Factory menu”选项
4、此时按下“2”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三星(SAMSUNG)

  1、先在OSD菜单中将亮度和对比度值分别调为0
  2、然后进入菜单的信息项,按住"SOURCE"键(即ENTER键)不放保持5秒,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有些三星的显示器没有SOURCE键,此时按下ENTER键的效果是一样的)

飞利浦(PHILIPS)

  1、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
  2、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 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
  3、将OSD光标选中.
  4、按下ENTER就可进入工厂模式.
  (部分型号需要同时按住“AUTO”和“OK”键开机,打开OSD菜单即可进入)

戴尔(DELL)

  1、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AUTO”和”+”键,再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
  2、再按“MENU”键即可.
  3、此时进入菜单中最后的FACTORY RESET选项中会多了一项"Factory"选项.
  4、选中按下"Enter"进入即可.

冠捷(AOC)

  1、按menu调出主菜单
  2、将光标移动至全屏缩放图标上,长按MENU不松,即可打开AOC的工程模式菜单.
  如果这种方法不行,试试下面的:
  在开机显示状态下按住MENU,拔下电源,再插上电源,显示器显示后松开MENU,再按MENU就可进入工厂模式。关机状态按住MENU,再按电源开关,显示后松开MENU,就会锁定OSD,相同方法解开。

惠普(HP)

  1、先关屏显示器,用手按住MENU键.
  2、然后打开显示器(MENU按住不放),直到出现信号,等信号消失后,松开MENU键.
  3、再按一次MENU键.会出现一个菜单.

EMC

  EMC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很特殊,拔下电源线,按住上键不松手,再插上电源线,打开电源开关,等一会儿,屏幕上出现OSD菜单是就已经进入了工厂调整模式。

TCL

  按“MENU”键呼出OSD菜单,按右键移动光标至“ZOOM”位置,连按两次“MENU”不松手,直至工厂模式的调整菜单出现为止。方正、方向与TCL显示器使用的微处理器(MCU)是一个厂家的,其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相近

  再讲讲面板:市场可以买到PVA、MVA和TN这三种面板的显示器,VA类面板,色彩好响应时间也短,不过普遍价格较贵;IPS类面板,色彩非常好,但响应时间长些;TN类面板,色彩较差,但响应时间极快,市面有九成是这类面板的显示器.

及一些显示器工厂模式中常用英文缩写单词

1. Automatic Brightness 自动亮度调整,显示器自动根据环境光线的明暗程度自动的调整显示器屏幕  图像的亮度。
2. ABL Automatic Brightness Limited 自动亮度限制,设置该选项数值可调整显示器屏幕的最大    亮度范围。
3. ADJUSTING 正在调中
4. ANALOG 模拟信号输入
5. AUTO CONTRAST 自动对比度调整
6. AUTO TUNING自动调整
7. B-Bias Blue Bias蓝枪偏置(截止电压)调整
8. B-Gain Blue Gain蓝枪增益调整
9. BCL (ABL Automatic Brightness Limited) 自动亮度限制范围调整
10. BC (Bottom Corner) 屏幕图像下边角调整。
11. BI (SET BURN-IN OFF/ON或 BURN OPTION) 老化开关CONTRAST对比度
12. BIAS 偏置电压调整
13. BL(Bottom Left Landing) 底部左边角调整
14. BL(BLACK LEVEL) 钳位电平调整
15. BR(Bottom Right Landing或B-R Landing) 底部右边角调整
16. BRIGHTNESS亮度
17. BT  BURNIN TIME 老化时间设定
18. BURN 老化开关设定
19. BU BurnIn Select 老化开关设置
20. C1 9300色温
21. C2 6550色温
22. CC C-Correction C校正调整
23. CLOCK 信号时钟频率选择
24. CLOCKPHASE 信号时钟相位选择
25. COOL 冷色调
26. COLOR ADJUST颜色调整
27. CUTOFF 截止电压调整
28. DEFO (Deflect IC) 行振荡芯片型号选择
29. DEFO(TDA4856,TDA4841)行振荡集成块IC选择
30. DEGAUSS消磁
31. DE Deflection IC (TDA4856 TDA4841) 行振荡IC选择,主要是生产厂家为降低生产和设计成    本,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不同型号的显示器时,基本电路都相同,但主要的IC不相同,通过    选择相对应的IC型号来变化不同型号的显示器。改变行振荡IC可以改变最大行振荡频率。
32. DE SWITCH DE 充许手动消磁开产关
33. EE EEPROM ERASE 擦除EEPROM内容
34. ES(EV Sub Contrast) EV模式副对比度调整
35. EX MOIRE VER 摩尔调整电路版本号
36. EXIT 退出工厂模式的OSD菜单
37. FC (Focus) 聚焦
38. FH MAX FREQ 设置显示器最大行频
39. FK H FOCAD 水平聚焦动态调整
40. FREQ (Max Frequency) 行频最大行频率选择
41. GS(GRAP SUB CONT)图像模式副对比度
42. G-Bias 绿枪偏置调整
43. G-Gain 绿枪增益调整
44. GAIN 增益调整
45. HBT  H BOT CORNER 水平底边角调整
46. HBO HI BRIGHT 最大亮度限制
47. H-Corner Bottom 水平底边角调整
48. H-CONV Horizontal Conversation水平收敛调整
49. HF(H FOCUS) 水平聚焦调整
50. HI (High Voltage) 阳级高压调整,该功能取代了显示器内部FBT上面的“SCREEN”旋钮,直      接调整显示器屏幕亮度。
51. HL (Horizontal Linear) 屏幕图像水平行线性调整
52. H-MOIRE(Horizontal Moire) 屏幕图像水平摩尔干扰度调整
53. HO (Horizontal Offset) 屏幕图像副水平宽度调整
54. HP (H-Position或Horizontal Position) 屏幕图像水平中心位置调整
55. HS (H-Size或Horizontal Size) 屏幕图像水平宽度调整
56. HS (Horizontal S Linear),水平S线性调整。
57. HTC H TOP CORNER 水平上边角调整
58. HV  阳极高压调整,PHILIPS和LG等CRT显示器在FBT上已经省去了阳极高压(SCREEN)调整电    位器,而是在工厂模式中通过调整HV数值来实现
59. IMAGE 图像画质调整
60. INPUT LEVEL 输入信号电平选择
61. JK(TIME(SEC))OSD 菜单停留时间
62. KEY (KEY OPTION) 面板按键操作模式选择
63. KY (Key Select) 显示器面板按键选择,选择4键还是五键面板。
64. LH (Brightness Model) 亮度模式选择(BL,BM,BH)
65. LANGUAGE 语言选择
66. M1 SAVE MODE1 保存到模式一
67. M2 SAVE MODE2 保存到模式二
68. NS N-S LANDING 上下角色纯度调整
69. OF (DMPS OFF) 节能开关开关控制
70. OH (OSD Horizontal Position) OSD菜单水平位置调整
71. OV (OSD Vertical Position) OSD菜单垂直位置调整
72. Parallel 屏幕图像平形四边形调整
73. PCO EZ PC开关
74. PHASE  液晶显示器信号相位调整
75. Pin Balance屏幕图像桶形调整
76. Pincushion 屏幕图像枕垫失真调整
77. ROTATION屏幕图像整体旋转
78. R-Bias 红枪偏置调整
79. RESET 复位,恢复出厂值
80. R-Gain 红枪增益调整
81. SB (Sub Brightness) 副亮度调整
82. SB (SBQ 1,2,3)  副亮度模式选择
83. SC (SUB-CONTRAST) 副对比度调整
84. S-Correction 图像S线性校正调整
85. SHARPNESS 图像锐丽度调整
86. SL (Auto Address) OSD菜单设置信息写入地址端口
87. SPO VOLUME 显示器自带功放音量大小调整
88. SUB-H SIZE 副水平宽度调整,同OH(Offset Horizontal)
89. Sub Brightness 副亮度调整
90. Sub Contrast 副对比度调整
91. TC (Top Corner) 图像上边角调整。
92. TI SWITCH IMAGINE 用户模式手动图像调整开关
93. TL(Top Left Landing) 顶部左边角调整
94. Tm (Timer 或 Used Time) 此功能用来记录显示器的开机使用时间。
95. Trapezoid屏幕图像梯形调整
96. TR(Top Right Landing) 顶部左边角调整
97. USER ADJUSTMENT,返回用户调整模式。
98. VB (Vertical BLANK) 垂直钳位电平调整
99. VB CENTER V LINEAR  垂直中心线性调整
100. VC (Vertical Linear Balance) 垂直C线性调整
101. V-CONV V-CONV Vertical Conversation垂直收敛调整
102. VDF (Vertical Dynasty Focus)动态垂直聚焦调整
103. VF (V FOCUS) 垂直聚焦调整
104. VG  (V GAIN) 垂直增益调整
105. VM,V-MOIRE(Vertical Moire)垂直摩尔干扰度调整
106. VOLUME 显示器自带功放音量大小调整
107. V-Position屏幕图像中心垂直位置调整
108. VS (Vertical Linear)垂直S线性调整
109. V-Size垂直宽度
110. WARM 暖色调
111. XR X-RAY X射线开关选择
112. DC DC-Offset
113. HB HB POS
114. HD
115. HE
116. HK
117. HVOL
118. KM
119. SW
120. VE
121. VL  SIM V LINEAR
122. B-R LANDING 右下角色纯度调整
123. T-R LANDING 右上角色纯度调整
124. B-L LANDING 左下角色纯度调整
125. T-L LANDING 左上角色纯度调整

网友: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液晶都可以进入工厂模式的,如果不是为什么不能进工厂模式啊?

网友(2011-10-25):
附议楼上
等待楼主解答
谢谢

网友:
是呀,期待中,另外,进工厂模式能解决哪些问题,怎么调试,说细点好吗???????????????我们修液晶,为什么从不用进哪模式。。。。。。。。。。

网友(2012-02-10):
这个网站的资料好多乱码。

网友:
好不容易整理完了。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
但是为什么没有AOC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