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速度奇慢 原来是这个引起的

楼主(2011-09-07):
新配一台机器,换个光驱 出现启动奇慢,XP进度条要20多下才能进去,开机时间120秒 ,以为硬盘故障 ,换了几个硬盘,依然如此,郁闷无比,以为新主板有问题。后来精疲力尽,拔掉光驱,无意中按到电源开关,神了 25秒进系统。于是马上插上光驱,老毛病又来了。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光驱会拖慢开机这多时间。大家遇见过吗?

网友(点评):
不管SATA还是IDE借口的,反正都是南桥管理的,一般卡到XP滚动条就死机的情况多半是南桥。你换过光驱了吗,数据线或借口都换一下试一试看

网友(点评):
遇到这种故障,通常都先把外设全拆掉,只留主板cpu内存。USB进系统。没问题的话外设一个个加上去。

网友(点评):
如果光驱是IDE接口的,一定要分清楚主次,不要选择线缆识别,把跳线跳对就行了

网友(点评):
光驱跳线,M开头的是主盘,S开头的是从盘,C开头的是线缆自动选择,你把跳线跳成M开头,数据线必须插第一个口,跳成S,必须插数据线中间的口。这个样子就肯定可以解决,跳C的话,就会慢,或者跳错也慢

网友(点评):
另外就是进系统设备管理器,把没有接设备的接口,都关闭吧

网友:
光驱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A:
光驱翻新的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翻新光驱

网友:
一般带病的光驱会被主板一直测啊测啊测,测老半天才认得这是光驱了。呵呵

网友B:
烂光驱扔了它去。害人。不扔拿它拆配件。

网友C:
要不就跳线,要不就光驱坏了.

网友:
不时碰到这种问题,线、系统、跳线、bios都搞过,只要接光驱还是慢。找不到原因。拔掉光驱就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驱翻新的吧?

绝对不是啊 是品牌机上拆的 都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烂光驱扔了它去。害人。不扔拿它拆配件。

不坏 读盘很牛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跳线,要不就光驱坏了.

绝对不是跳线的原因 怎么跳都慢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到进度条是在加载驱动,进系统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又学习到一点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
你用PE试试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光驱拔掉就好了

网友:
的确光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我也曾经试过,之前也有点不得其解,现在看了各位的说法,明白了,原来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设置了启动项 建议从硬盘启动去掉CD-RO启动项就OK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电源供电不足 负荷了、楼主 ...

供电不可能不足啊  电源500W的 满载 HD4850也只有30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找出问题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光驱的芯片问题 可能有的光驱主控芯片跟部分主板南桥兼容性不好

网友:
在有的主板上是正常的  哈哈 有的就不对镜 就跟U盘启动一样 主板不一样 兼容性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你光驱拿到同型号的主板上试多几次就知道了 不然你的新货就要泡汤了

哈哈 没有关系 同样的板子也是一样 可以用在别的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光驱是不是山寨的啊!现在网上的东西真真假假的 哎!同行都不好做

不是的 是品牌机上的 新机器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是啊 是品牌机上拆的 都是新的

要确定这个问题,很简单,把你的那个光驱挂在别的机子上试试……不过,就这种现象的话,极大的可能是光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在网上采购了一批新光驱都是山寨版的 感觉效果和高仿真光驱没有什么区别 价格很实惠 一次全部被同行拿 ...

现在的山寨人士很敬业,做的跟真的一样!请问高手们,一眼看穿山寨的火眼睛睛是怎么练成的呢?

网友:
看电源给光驱供电正常不啊。。

网友:
翻新光驱或者光驱里的芯片太垃圾~~~~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