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装RS-232/RS-485转换器?

楼主(2011-09-07):
用于工厂指纹打卡机的数据传输,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不会安装,请高手指点,谢谢,谢谢!

就是图片这个东西,不知怎么和指纹打卡机和电脑连接
那个小点的头有4个接口分别是 D+/A     D+/B  GND  +9V
但是指纹打卡机那边没有这4个接口啊,而且不知从哪里来9V的电,如果是另外接线,要用什么线,说明书上写可以用双绞线,什么是双绞线呢?

网友:
D+A D+B分别接打卡机的485 +A +B  9V端不用接

补充内容 (2011-9-18 21:49):
肯定不会发现新硬件,对主机来说没有接入新硬件,485转换器只是把232收发转换成了485差分,内部用窃电电路支持芯片工作,对主机来说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点评):
我也问过那个卖这个东西的人了,他也是这样说的,但我觉得奇怪的是,485接上电脑后,开机没有发现新硬件,郁闷

网友:
两根线按照一定距离扭在一起,就是双绞线

网友(点评):
谢谢,学习了,原来竟是这么简单,呵呵

网友:
你那个小的里面是不是有电路,应该是有一个RS232转换的IC,查这个IC 的资料就会接了

网友:
电路在大的那个里面  小的那个什么也没有

网友:
买的这个转换器总有说明书吧?按说明书接嘛。

网友:
插电脑后232口,485两条线AB接打卡机AB.
9V电源不用管。

网友(2011-10-09):
应该是楼上的说法

网友:
232端接电脑,485端接双绞线,AB 端对应。必要地话设置一下电脑通讯端口(com1)的每秒位数。

网友:
直接插到COM口上,用就用A B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