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点不亮

楼主(2011-09-07):
接到一台X31接上电源开机,开机能触发但点不亮。关机接上维修电源,电流跑到1。2A好象高了,拆掉内存能听到内存报警,应该是显卡有问题,拆出主板装上诊断卡跑码为82,摸显卡烫手,温度很高,检查显卡底下几个大电容才12欧姆,有块X32主板上这几个电容有120欧姆,各位师傅这个是不是可以肯定显卡坏了,望解答。

网友:
查下显卡的几组供电,看有没有缺的。

网友:
恩 看看缺不缺电压吧 这个机器有一组供电后面的黄色滤波电容爱坏

网友:
你把显卡背面的电感电容都量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的,开机后量下电压有没有为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