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的电容测出有270V,正常吗?

楼主(2011-09-07):
飞利浦液晶电源部分,400V的电容测出有270V,不知正不正常,有输出的5V和12V

下面很多朋友都说正常了,我就说说我的疑惑和故障吧,这台机子客户拿来时,说开机不久就提示进入休眠状态,然后指示灯就不亮了,就像不通电的状况,如果你把他晾一段时间,也没有很具体的时间,又可以用一下子,然后又是这样,开始我以为是开关卡住坏了,所以就换了个开关,还真能用了一个星期,但过了一个星期后,又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且比这个状况还严重,直接不通电,没有任何反应,真不知从何下手了,上面说的400v滤波电容没有明显的鼓包,但我测的时候就只有270V,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容导致的,我已把电源板好好的加焊了一次,应该没有虚焊的情况了,还有一个状况,是第一次拿来时的状况,用万用表笔点开关的一头,居然可以点亮,好像正常的话不是正负接触才点亮的吗,我只是拿表笔点碰一下火线,不知怎么形容,就是开关有电的一边

网友:
如果有5V和12V的话,一般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就是27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一般测出来都是在300V左右,如果在这里测试低低于300V一般是市电输出偏低,容量本来就小。或者二极管性能不佳,

网友:
肯定正常啊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上面很多朋友都说正常了,我就说说我的疑惑和故障吧,这台机子客户拿来时,说开机不久就提示进入休眠状态,然后指示灯就不亮了,就像不通电的状况,如果你把他晾一段时间,也没有很具体的时间,又可以用一下子,然后又是这样,开始我以为是开关卡住坏了,所以就换了个开关,还真能用了一个星期,但过了一个星期后,又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且比这个状况还严重,直接不通电,没有任何反应,真不知从何下手了,上面说的400v滤波电容没有明显的鼓包,但我测的时候就只有270V,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容导致的,我已把电源板好好的加焊了一次,应该没有虚焊的情况了,还有一个状况,是第一次拿来时的状况,用万用表笔点开关的一头,居然可以点亮,好像正常的话不是正负接触才点亮的吗,我只是拿表笔点碰一下火线,不知怎么形容,就是开关有电的一边

网友:
12V和5V正常的话就把按键全换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400V指的是此电容的耐压值,而非工作电压值。  工作电压值也很好算的,有工式的:市电*1.4=此电容电压。
如果你量的此电压为270V,说明你那里的市电为将近200V,偏低,但还可以工作的, 楼上有朋友说此电容电压应为300V,就是说理想的标准市电220V乘以1.4=300V,
这会你知道了吧。

网友:
哥,你的老师是谁呀?是怎么教你的?

网友:
理论来讲,400V电容那里因该是330V,楼主可换下桥堆,最好电容也换掉试下。

网友:
正常  有5V和12V   电源板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不正常,我昨天修到一台:被雷吉坏的机器,换了好多配件,好了,装机起来测试,大概10分钟,又听见蹦的一声响,炸了,有换了好多配件。仔细查发现大电容就只有220,换了,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大电容最低电压不能低于300V  否则不正常。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理论上,电容上有260V以上的电压,就当作正常。
我想也是,但机子已不在我这了,当初我换了开关后就给客户拿走了,后来一个星期,客户打电话过来说又不行了,但没有再拿机子过来,现在想验证都没有办法,只能马后炮问问各位前辈,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一下电源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正常的啊 270 v

网友:
正常的啊 270 v
有5V和12V   电源板没问题了

网友:
电压低于300V 有问题 查整流桥和大电容
估计是大电容漏电拉低 换了能好

网友:
整流后负载电阻与滤波电容并接后有个RC时间常数,再与交流电的(50HZ经桥式整流变100HZ脉动电压)变化速率比较。通常负载的时间常数RC接近10ms时,直流电压=1.1~1.3倍交流电压有效值,最大可到根号2倍交流电压有效值。你测一下输入的交流电压,然后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就是这样,只要有5V12V就没问题

网友:
此电容处能测量到270V电压,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是正常的。
如果仔细看显示器后面的标牌就不难发现,一般要求交流市电输入在110V——240V就可以,也就是说整流并经滤波后的电压在155V——340V之间都可以的。
从你的描述来看,既然5V和12V都正常了,就基本可以排除电源部分的问题了。
但是为什么用一个星期后,又出现问题了呢?主要是有时它在黑屏前会提示,进入休眠状态,很奇怪,自己绝对没问题的,显示器都有进入休眠状态,我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
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知道,270V的电压可不可以认为是电容老化了呢,哎,现在机子不在我这,想验证都难了,谁想当初换个开关就好,当时如果换了开关都不好的话,我肯定换电容了,而且我换了开关后,还特意拷机了三四个小时,一点毛病都没有,谁知一个星期后却出问题了
jlhdcwl
你要是就认为270V不正常,那你就按这个思路修呗,还发帖来问啥呢?

网友:
要300V,不然不正常.建议换桥堆.大电容.
jlhdcwl
请问299V或者301V也算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