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661FX-M7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1-09-07):
主板661FX-M7,能触发,不跑马。
看这情况是主板没有复位。测量内存spd电压3.3V正常,主供电2.5V,参考电压1.25V(谢谢付吕剑武兄弟的指正
,图片我只保留了3.3V电压的图)
测量桥供电1.2V正常。

cpu电压只有0.6V,CPU复位为0V。明显不正常。
CPU供电是ISL6556BCB+HP6602BCB,测量ISL6556BCB的第27脚EN的电压为0V。测量EN脚对地阻值为0,看来问题就
出在这里了。从EN脚跑线路
EN脚连到电容C134。

测量电容C134,阻值为0欧。

直接在坏板上找个电容换上后,电源芯片ISL6556BCB的EN脚对地阻值为670欧。
通电测量CPU电压

CPU复位电压

   电压都正常了。
上CPU,内存通电,

直奔到85,亮机。这板是因为电容C134短路了,导致ISL6556BCB的EN脚对地。

北桥右上角那个不是桥供电,是CPU VTT;桥供电是南桥附近,电压是1.8V
不知道是我眼花,你的桥供电我怎么看都是总线供电
请下次写帖的时候注明一下你量的内存供电是那一个供电,3.3V的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怎么会编辑,做得不好,不要介意啊。为什么会有个附件的。删都删不掉。

网友(点评):
你测的内存供电是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内存供电二代的是1.8-2伏

网友:
我有一块映泰的板不跑马   内存电压没起来    用的是6103     开起脚是基准来的     可是内存插槽上有3.3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点评):
3.3伏是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装糊涂的是吧

网友:
有思路,板就好修了。。

网友:
LZ思路很明确和清晰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一下就找到那个电容。。对了。。。那个EN是由什么发出来的。。。

网友:
初学的吧,表现还不错,开机就报00不跑码,先量CPU条件应该要快些吧。

网友:
跑线路真的很有用~!

网友:
不错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值得学习    我看了后又赚到了

收藏……

网友:
是1代内存的,我测的是有3个电压,2.5V,1.25V和3.3V,这3个电压。我们这些自学的没什么基础,很多名词都不懂。如果真如  付吕剑武兄弟说的那样,那位实地的学员就不要取笑我了。

网友:
DDR内存插槽参考电压pin1 :  1.25V。  主供电pin7  :2.5V。  SPD供电pin184:2.5/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在学跑线路 楼主我要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我是在基地里看着资料修的。基地是个好老师。我还是个初学者,有不少地方都搞错了。谢谢帮我斧正的朋友们。

网友:
祝贺祝贺!
能修板子,厉害!

网友:
能修好就成

网友:
661Fx 1代内存 SPD电压是2.5V还是3.3V
怎么会有3.3呢

网友(点评):
91脚92脚是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3.3伏

网友:
很给力 顶一下

网友:
思路明确!很经典!

网友:
有块一样的板 测试卡 显示复位 正常 手动复位也正常,各电压都测试正常就是显示00 测试卡bios 灯没亮,是bios问题? 还是 桥的问题?

网友:
en有以下几种方式查找EN 电阻分压 1.2V总线电压经三极管开启 有的有桥发出 桥必须收到pwrok

网友:
呵呵,分析不挺好的,不错,北桥1。2V的电压是总线电线吧

网友:
不错 不错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有一点 跑线的精神很可嘉 有耐性

网友:
条例清晰,很明确。楼主还是不错

网友:
有思路就好修板子!!

网友:
楼主找出问题的速度快,且有序。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真是难得的东西

网友:
我之前测试了个 VIA的主板 测量了北桥附近几乎所有的电感和电容 都是3.3V 请问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