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9-07):
在ATX电源进出220过保险后面有两个电容,一端接220一端接在冷地的接地上.
以前这个没有坏没有过多关注,现在想请教下这两个电容叫什么电容,作用是什么.

网友:
印象中它的作用是高频旁路,EMI滤波少不了它的,那个长方形的叫安规电容,估计也是这个作用!!

网友A:
长方形的电容才是EMI滤波电路的电容吧,而且那电容旁路高频不就类似滤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方形的电容才是EMI滤波电路的电容吧,而且那电容旁路高频不就类似滤波了吗

就是把 交流220V 上面的高频信号给滤除掉   直接到地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坏不了

网友:
交流电路都是高频滤波。

网友:
把 交流220V 上面的高频信号给滤除掉   直接到地

网友:
二级EMI滤波电路,滤除高频

网友:
这个到真不知道

网友:
楼主想要更了解这电容的作用不防百度一下x电容和y电容以及那个电感所组成的“低通滤波器”的原理和作用。

网友:
高频旁路电容,用以滤除交流电的杂波!

网友:
滤除正态 噪声

网友:
应该是消除静电的作用

网友:
不是说是压敏电阻的吗!

网友:
滤波作用,在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脉动的直流,而在整流电路之后接入一个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利用其充放电特性,使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在实际中,为了防止电路各部分供电电压因负载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在电源的输出端及负载的电源输入端一般接有数十至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一般具有一定的电感,对高频及脉冲干扰信号不能有效地滤除,故在其两端并联了一只容量为0.001--0.lμF的电容,以滤除高频及脉冲干扰。
这是百度上的解释,应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
电容的作用本来就是滤波用的,不过有些电路根据电容的原理扩大它的应用范围,根据电容的类型和大小,来消除不同的频率的交流脉冲,你说的两个是高频滤波,如果你不接地,你的机箱在雨天会有麻麻的感觉,我们所说的此时的静电就是来源于这些滤波电容,由于过滤的电荷无处释放,在你触摸机箱的时候就会通过你来传给大地,你就感觉麻麻的,所以接地很重要呀。

网友:
了解了,小容量电容滤高频
谢谢了

网友:
emi电路 防止电器互相干扰的必备电路

网友:
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
EMI滤波用的电容,用来消除高通常态及共态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