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那位大师知道无线路由器传输距是多少先谢了
路由器

网友:
的看什么牌子的路由器啊

网友:
无障碍传输100米没问题。

网友:
ls的很对,100米无障碍还差不多,如果隔了几堵墙,也就几十米。再远就没信号了,看你想在什么地方用
不过现在无线路由器100来元,也不贵,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支持用无线路由器

网友:
还是有线的好

网友:
理论值是150左右 ,如果距离实在是远你可以加一个无线AP或者是自己给你的无线路由加一个好点的无线天线。

网友A:
要看有无钢筋混凝土阻挡了

网友:
要看中间障碍物有什么,我遇到一个,中间障碍物多了点,三十米都传不过去

网友A:
还是有线的好,我的无线路由楼上楼下都不行

网友:
中间没有隔墙100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2-02-26):
楼板钢筋混凝土园浇,TP路由地下室(旗牌室),一楼直接变2格信号,二楼1格,三楼没了。

网友:
多少米 具体要看路由器是多少M的 以及接收端的功率

网友(2012-03-28):
我用过TP 604的,一道水泥墙,在墙外一百150米外能正常上网。我把路由器放在四楼,在八楼能收到信号上网。其它型号就没有这个型号的信号好,但可惜的时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