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KD黑屏

楼主(2011-09-07):
方正FG769-KD黑屏,测加速电压200v,RGB三基色80v,G1电压-150v,灯丝5v,灯丝不断,有高压,二次电压90v。接上主机信号有反应,但是黑屏,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或者谁有图纸发一份。

补充内容 (2011-9-8 08:49):
已经修好,是视放板上5v,滤波电容击穿导致视放集成块无工作电压导致失常。正常后,测栅极为-35v,三基色为10v。

补充内容 (2011-10-11 17:20):
这个机子是通病,就是视放板上的5v滤波电容好短路,是个10v的电解电容在56c356605边上,或者是stv9568a的80v供电电阻开路。前者导致黑屏,后者导致白屏。

网友:
RGB三基色80v,G1电压-150v,

这几个电压全不正常。

网友:
看不懂,你能的在明白一些吗

网友:
改个高压试一下,不行,再找电源板的问题,查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2011-10-07):
G1电路有问题了,应该-35伏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