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不能开需拨掉电源线才能开

楼主(2011-09-07):
磐正af570t ultra v40 主板关机不能开需拨掉电源线重新插上才能开!!!!求高手???

网友(点评):
主板能正常点亮么?是不是主板保护了哦。

网友:
电源不稳定

网友:
换电源试试没。如果试了就是开机电路问题 不加点的时候查开机条件。不就知道了

网友:
确保ATX电源正常的情况下  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换了电源还一样的话  查待机电压  晶振  开机电路

网友:
看下桥附近有没有电阻掉件,我上次有个N61的板就是这种情况则桥边上一个电阻掉了

网友:
装系统不行的话那就修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