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问题!

楼主(2011-09-07):
一9400gt上有个az2940d-2.5的像mos管一样的东西发热厉害,估计是坏掉了,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啊

网友:
你说的LDO,是2.5V的线性稳压器,输出2.5V,最大1A,可能是负载有短路才发热的厉害

网友(点评):
看来又得BGA了!!!

网友:
为何一定要做BGA?LDO一般是不会为GPU供电的,你好好查查负载

网友:
封贴,不修了,也不墨迹了,你们又没看见这卡这么就能说不是给这个供电给那个供电呢!经验有时候是很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