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现一个坏道。开机到桌面显示要5分钟

楼主(2011-09-07):
昨天一客户打电话给我。说他的电脑从开机到桌面显示要5分钟。关机也一样。只因没时间去。今天他把机器搬来我店里
。上电试了下。还真是他说的那样。可是因为他这电脑是个财务电脑。有些软件不好动。没办法。就换了个硬盘重装系统。
一切正常。说明天除了他的硬盘有问题。另外全是好的。所以做了下面的检测。。
坏道是检测出来了。但如果修复的话。有可能系统启动不了。但如果不修复。开机到桌面显示出来要5分钟。
  求教那些大侠说下即能修好坏道又不损坏系统和软件。让电脑开机的速度快起来。谢谢

DiskGenius 磁盘检测结果:
被检测磁盘:HD0:WDCWD1600AAJS-00B4A0(149GB)
检测范围:柱面 0 - 1300 (该磁盘柱面总数:19457)
完成时间:2011-09-07 16:24:53
共检测到 1 个坏道区域。详细坏道信息如下:
      柱面号     磁头号     扇区号     扇区数目   耗时(毫秒)     修复情况   错误信息

         113     未检测     未检测       未检测         3234       未处理

网友:
用MHDD可以修复的。。至于步骤嘛。。。说起来有点麻烦。。你百度一下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A:
百度了好几个。都看不懂。好像那里说的全是IDE接口的。而我的这个硬盘是SAT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好几个。都看不懂。好像那里说的全是IDE接口的。而我的这个硬盘是SATA的。

一样的啊。。。只要能扫就能修复啊。。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工具:
HDDREG,现在有WIN版,修复坏道快又好,还不丢数据。

网友:
如果能搞这个机器,就是换硬盘重装系统。财务软件搞不好就找你麻烦。软件修复如果在C盘里,机器启动不起来很正常。

网友:
试试效率源,我一般用这个

网友:
像这种硬盘有坏道,基本不要用了,可以换盘,也没必要修了,硬盘长时间运转,磁头老化,磁盘掉磁,基本无望。就算你HDD修了,最多用不过一个月,又出现新问题。换新的,把软件先拷出来。

网友:
进了之 后 先 备 份 下 ,再 换 个 好 了

网友:
能进就赶快把数据整出来。

网友:
我觉得早备份总比晚备份强 坏道只会越来越多

网友:
再买一个硬盘当系统盘,不就解决,呵呵

网友:
唉。。终于用MHDD修好了。现在开机到显示桌面只要1分钟了。虽不是很快,但总算是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把G转P吧。不过THDD比较好用的说啊。

网友:
一定要先备份数据,然后再修复,一般只修复几个坏道是不会坏数据的

网友:
MHDD修复硬盘挺好的。

网友:
硬盘数据备份,换个硬盘,有坏道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MHDD扫描硬盘不格式化

网友:
盘修好了找个硬盘对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