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630-A2拆机芯片!

楼主(2011-09-07):
哪位朋友有换下来的630芯片,本身这量不大,又没有全新的料,有片板子,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示,怀疑很大的可能是芯片坏了,接口电路也查过,各路电压正常,所以两片拆机芯片,分屏或花屏的就行了!谢谢!好心人请联系67651236!不胜感谢!
芯片

网友:
这芯片 ,新的都不包上机的,你要旧的,那就的凭真真的运气了。

网友:
这芯片旧的大把 拿来做什么

网友:
只要拆下来没再焊过一般不存在坏的。。

网友:
我这有台机子,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无显示,LVDS上有跳变波形,怀疑显卡坏了!

网友:
不用懷疑,就是显卡虛了

网友:
我有两片V3000 上面显卡拆下来的,从没直球过,上面的黑胶都在,保证是好的!
你能给什么价格? 63257057

网友:
我这边也有,都是拆机无铅没有直球过。要的联系778233390小高

网友:
我这里有 已经植好有铅球的 要不要。保证是好的,

网友:
我有啊 2片 我给你3片,50元 包好的。运费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