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6wd 通电后绿灯一直闪

楼主(2011-09-07):
联想 L196wd 通电后绿灯一直闪是什么坏了
联想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换一下驱动板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上电容鼓包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坏啦,打开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要么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一般一直在閃是驅動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