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高手请看这条内存如何修。

楼主(2011-09-07):
一条威刚DDR 512M内存,点不亮。
金手指第183根有点问题,好像是断线了,如图

,查资料也没看出这个脚的功能。
用RST软件测试结果如图:

,应该是正面第3个和反面第4个芯片有问题,先测了下22欧排阻的阻值都正常,然后加焊了一下问题芯片,问题依旧,请教高手下一步该怎么修?多谢了。

网友A:
什么叫好像呢。你不会打一下183pin的阻值吗?要不弄个显微镜看看不就知道了。
正面3反面4出问题,像这种8位全红是芯片损坏的,直接更换吧

网友(点评):
64位全部红的才好玩。。。。。。。。。。。。。。

网友:
脚都烧报废, 换个新PCB板算了,几分钟就好了,简单很

网友(点评):
道长果然功夫了得,换个PCB只要几分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好像呢。你不会打一下183pin的阻值吗?要不弄个显微镜看看不就知道了。
正面3反面4出问题,像这种8位 ...

好,我先把断线的脚搞好,再试试。

网友:
脚搞好了,不过一点用也没起,再换换芯片试试。

网友:
奇怪了,怎么我把正面的第3和第4芯片一换,RST的测试结果成了这样呢:

网友:
这条内存颗粒是“VDATA VDD8608A8A-5B”,能用“GEIL GL3LC32G88TG-5A”替换吗?

网友(点评):
ku 裤以换哦 。。。。。。。。。。。。。

网友:
换上后好了一个了,哈哈。

网友:
终于修好了,反面第3个芯片换了2个才行。
总结一下:刚开始测试结果是正面第3和反面第4个芯片全红。183脚断线。
我先把正面第3个和第4个芯片调换了,测试结果却显示反面第3个全红,换上GEIL的芯片,好了。
把183脚断线修好。
接着把反面第3个芯片换了2次GEIL的芯片才好。
我是用一条DDR333 256M内存带的这条VDATA的DDR400 512M内存,将扫描位置改成257-768,应该没有错吧,可是软件把正面认成了反面,把反面认成了正面,幸好位置没有认错。
最后总结这条内存:1-92脚是反面,芯片顺序依次是1-8;93-184脚是正面,芯片顺序依次是1-8。

貌似183脚没什么用,断线时和修好后,对测试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