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到的故障 联想14002集成显卡的暗屏新毛病

楼主(2011-09-0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4002集成显卡的机器,客户拿过来是暗屏,以为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的问题,拆机测试结果是控制的问题,开关控制 亮度控制电压都没有出来,换过EC 南桥,重植了北桥结果还是不行。现在是没有丝路了,本来想找
的看看的,没有找到,希望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说一下。
暗屏
显卡

网友:
看能直接飞线上去看行不

网友:
搞不好只是短线而以 用得着为了那一个开关线换那么多东西么???

网友:
没图纸你跑线就苦了。

网友:
直接分个3-3上去不行吗

网友:
是啊。。取屏供电的3.3V这样图像和灯管就能同步了。没必要弄这么多得动作吧。

网友:
可以直接从屏上拉个3V过去,只要是二极电压都可以,这个控制信号应是显卡发出的,也可换个桥试下。。。

网友:
在屏保险处飞根线到灯管开启上不就完了。。。。

网友:
没图纸那只能用傻方法,找到控制脚一路排除相关料是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没有接到信号吧,你直接在屏的保险上拉一个信号线过来,3V,试一下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把EN 和ADJ 短接就好了,记得把屏线ADJ的一剪刀下去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有吧

网友:
就三根线,不用那么费力吧,朋友,VIN,从主板上飞,EN 从屏供电上飞,不过要加一个10K的限流电阻,GND就不用说了嘛,照你这样去修的话,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谢谢各位同行了,本来想着解决这个问题的,说不定能更简单的修好这个问题。

网友:
碰到过。 从装装 有好了。

网友:
外接看看好坏?LZ可以考虑一下灯管啊

网友:
只是屏暗而已。至于做南桥 北桥 EC嘛!!

网友:
问题是什么,给个正解。

网友:
技术很过硬啊,屏暗干南桥,削北桥,厉害!还好你没捅篓子。直接飞线控制就行了

网友:
是啊 真没有必要那样 在搞下屏都不暗了 楼主真没有必要去动板 很危险的

网友:
你这样修能挣多少钱啊?

网友:
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还是简单点维修比较好。找个3V飞线上去,把信号开启看看,只要能亮了就行了啊,

网友:
查过休眠开关没

网友:
LZ不是一般的猛,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板不是好了吗/?多辞一举啊,浪费时间,无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