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CMOMS 不亮

楼主(2011-09-07):
我有一块主板,保存CMOMS后重启不开机,不重启的话,可以正常用
不开机
我是刚来的
三楼正解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刷BIOS
VCCRTC电路
南桥
I/O
报废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CMOS电路不查电源看有三点三没。如果正常。换南桥就OK

网友:
RTC电路正常的情况下 查南桥

网友:
刷BIOS,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刷BIOS好的,不知道你这个可行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试一试看看。

网友:
不是I/O就是南桥啦!

网友:
一般刷BIOS

网友:
刷bios 我上次刷了就好了

网友:
修过这样的毛病,保存不亮 放电可以,南桥 I/O BIOS 几乎能换的全换了 没好,期待楼主能修复 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