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BIOS挂了???

楼主(2011-09-07):
联想的机器,开机出现这句话 ERROR 00CE 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Update the BIOS to correct this problem
这个是不是BIOS挂了??如果是的话再 求个BIOS  联想扬天s1510的机器!!

网友:
这个看上去像是不支持那么大的CPU,你换个低一点的单核。也可以通过升级BIOS解决

网友:
错误00 CE机器型号和序列号无效
  更新BIOS改正这一问题

网友:
错误00 CE机器型号和序列号无效dUpdate BIOS纠正这个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 重刷下BIOS试试 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BIOS to correct this problem3
应该是BIOS有问题
建议刷BIOS

网友:
建议升级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