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Q73发烫!

楼主(2011-09-07):
DOCK-PWR16_F通过R870 在通过 D9 电压 还是 15V 正常吗? R870我是用 飞线代替。 现在 不知道 怎么回事 。换几个 Q73都烧了。 郁闷。 -EXTPWR 这个的阻值正常。 D9也没击穿 。R741 2.2K 都正常 。找不思路了 。有没有那个大哥 给点思路。
飞线

网友:
-EXTPWR 这个信号 没有断线 !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R870我是用 飞线代替。
你 厉害。

网友:
没找到 短路 在那? 我量了后面的-EXTPWR 没有短路

网友:
见意最好把相关图纸传上来,这样好于分析,这样说不清楚。

网友:
飞线号的话要把一切的电路断开

网友:
15V从D9过来后,应该是5V左右的电压。请更换D9和Q73

网友:
跟换了 电压还是16V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