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己被攻击怎么办!

楼主(2011-09-07):
在外面租房住,本想安安分分,上个网,都不行。真个网络,中每个人都使用软件。什么终结者,什么聚生呀。攻击我就攻击吧!我就装个防火墙。可是根本就不起作用!网速慢的要死!防火墙,一秒提示一次!都快崩溃了!给出个解气的招! 别说什么,顶上220V什么的!我也想让他们常常网速慢的滋味! 高手们给支个招!

网友(点评):
或许不是攻击哦,下载的人太多了!

网友(点评):
直接登录路由器,绑定IPMAC

网友(点评):
再添加一条“允许绑定的MAC访问”那其他人全部上不去{房东除外}

网友:
呵呵。你就用那个什么网络执法官试试。这个还不错的。操作很简单。不过要是房东用了路由器。这些软件就不顶用了。

网友:
找房东把路由器换成海蜘蛛之类的软路由,就能把这些软件攻击全部屏蔽了。

网友:
我还没被攻击过,期待中

网友:
分两种情况,如果计算机已经中招,则最好重做操作系统;做好操作系统或者还没中木马程序,则上网前安装防火墙,关闭不必要的端口,设置防火墙为局域网模式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子,ARP攻击。
心情不爽的时候就DDOS攻击路由器或某个可疑的IP。

网友:
真正的黑客不屑攻击个人电脑的  看来都是“电脑爱好者”所为

网友(2012-06-12):
那些攻击别人的就是垃圾一个.

网友(2011-09-24):
给系统设一个密码,用户名改一下,要复杂一点的 ...

网友:
恶心一群为了积分在那胡说的人~被人ARP攻击目前无解~除非用ROS之类的路由才可以解决~

网友:
下载arp防火墙试试看,360安全卫士也带有arp功能

网友:
或许不是攻击哦,下载的人太多了!

网友:
看现象是ARP攻击了,先从内网找原因

网友(2011-10-25):
直接路由器 禁止

网友:
或者花点小钱,买个带QOS的路由,限死他们的IP 上行 5K 下行 5K

网友(2011-11-24):
限制他们啊,只要你和房东能上就行了

网友:
开启ARP防火墙,在不行,220V接到网线上,全给丫烧了

网友:
看花多少钱了. 租房要是网费多少钱 比较下自己单独扯根线路多少钱.

网友:
呵呵 接220V是个好主意啊

网友A:
你电脑里有什么机密文件吗?

网友(2012-01-01):
自己买一根网线就好拉

网友(2012-02-15):
用海蜘蛛试试吧。或者你跟房东反应一下。让他设置固定网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里有什么机密文件吗?

没有机密文件,就是杀毒软件提示。而且他们里面有安装聚生网管的,还有装P2P的。太厉害了。路由还有密码。

网友B:
楼主租房住,共用一条网线,你那主线带宽是多大的啊?用的多了网速肯定慢啊,楼主怎么知道就是别人攻击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租房住,共用一条网线,你那主线带宽是多大的啊?用的多了网速肯定慢啊,楼主怎么知道就是别人攻击你的 ...

用的是8兆的。杀毒软件总提示,有人攻击你。而且我自己安P2P时,提示我局域网已有人安了。问的问题,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咱这好歹也是芯片级的呀!

网友(2012-04-03):
还是在路由器上解决吧,放弃即使利己但损人的想法吧。

网友:
以前被攻击过,那段时间上网很纠结,到最后也没解决问题。直接换地方住了

网友:
拔掉网线就是拉

网友:
拔掉就上不去网了。 有没有高手,教教如何点对点攻击呀!

网友(2012-05-09):
不上网吧。天天去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里有什么机密文件吗?

有啊 都是资料 呵呵  !都是教育片!     只是太气人了!

网友C:
还再折腾啊? 何必这样 多花点钱什么都有了 抢网速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再折腾啊? 何必这样 多花点钱什么都有了 抢网速没意义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但就是钱的问题比较难办!

网友:
估计你那局域网中有机器中了arp了所以才提示攻击,

网友:
疲劳试验机

学习了,支持下!

LDT公司   ldtest     yujie-testing   行销代理疲劳试验机,高频疲劳试验机,金相分析仪,金相分析软件

网友:
绿软家园有一个防护软件几百K的

网友(2012-08-19):
很简单的方法:DDOS攻击器,我这的网速有时是0KB,我就开DDOS攻击,当年红客白宫网站用的就是这软件,傻瓜式操作。

网友:
房东收费不?

最关键的就是叫房东换限速路由器!给每一台机器配置“自己”的速度!

作为房东 也有义务这样做!否则别收费。

网友:
我是菜鸟啥都不懂,只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哥哥姐姐,有没有那么单独的一个工具把防火墙装那里,在不影响电脑本身的情况下经过它再连接电脑,像路由器一样使用?~~~有木有?

网友D:
你想要硬件还是还是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要硬件还是还是软件呀!

肯定是带软件的硬件

网友:
还没被攻击过,期待中

网友(2012-09-26):
拔掉电源插头

网友E:
220V接到网线上,全给丫烧了
。。 你也太狠 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V接到网线上,全给丫烧了
。。 你也太狠 了点吧、

整个显示器的高压板。等到打雷的时候,来一下!模仿雷劈!

网友:
额。。。。。。。。罪过。。罪过啊。。。。

网友(2013-05-12):
360安全卫士开个防火墙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联合其他邻居 找房东商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