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kbootfailureinsertsystemdiskandpressenter 开机出现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07):
iskbootfailureinsertsystemdiskandpressenter   开机出现这个什么原因  U盘 光驱做系统  做系统  做不了

网友:
拜托下次弄点空格出来,难道提示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单词之间没空格?

网友:
硬盘没启动,看看是硬盘没有检测到还是有坏道

网友:
现在知道了   是BIOSS原因   刷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真考验英语水平

网友:
考英语单词,我的水平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