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朋友请进来看看 索尼CR322H

楼主(2011-09-07):
接一台索尼CR322H 机器, 拆机目测 只发现CPU供电电路的19V转换的一个PL09电感烧糊了,阻值是通的 估计下面有短路造成。测量各大电感只发现3.3V对地短路。 于是烧鸡开始,,,,,,MAX8734A烫 去置换掉 WINBONGD8763LDG烫 去置换掉, HBM南桥烫 去置换掉。总算不烫了 接电待机0.01A 3V 5V待机电压正常。开机 哈哈…………电流顺畅跑上 开关3盏灯闪一下 机器开起来了……接屏幕。咦…………屏幕不显示啊  晕倒了!!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把屏拆开看下 屏上面3.3V没上来,高压开启信号也没有。量屏线 都是通的……一路查下。。未见可疑迹象 估计开启信号未到,电压出不来。。。学艺不精,只好干显卡 重植一下 不行 定了个显卡装上也还是一样……郁闷了……求高手指点一下迷津。。难道I/O里面有程序 ,那应该也不会触发啊,还是南桥内部信号处理出错? 哎^^^^真心等待高手指点啊  急死了!

网友: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等待带价的宝贵意见啊

网友:
你的是独显的就看下显卡,还有救市SONY的机器主板上面有几个跳线要看下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就是,有时SONY背面有跳线开关,在做BGA时容易烤坏,直接短路它就行了,我碰到过两次

网友:
屏线接口LVDS打一下阻值

网友:
楼上的兄弟 我不明白 打阻值为了是看什么???请赐教

网友:
显卡背面有跳线开关,把中间两个往上,反正多试试看,上次一不板做了n次才发现是那东西在作怪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上兄弟说得 跳线开关在哪里 显卡背面就只看到一个接喇叭的2脚接口啊 索尼CR322H ATIM64独显 965主板 有单独电源板 电池板 由3个板构成的 大家回想起什么样子了吧

网友:
估计这个开关在上一家被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