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p 6515b 6715s加显卡驱动掉电问题

楼主(2011-09-07):
   哎 以前没注意过  今天 我居然也碰到了 同样的 问题   机器  不装显卡驱动正常  装上显卡驱动   开机就掉电  在论坛里查过了  有的说在1.2v那里加个6.3v 1000uf的 电容   有的说换  c658   有的说换 q39  由于今天没时间 弄这块 板子  回家 后 在论坛 里查了 发现 这样的 故障 很普遍  希望发这个帖子 能得到 大家  的 维修 思路  跟 成功经验  嘿嘿   希望修过的 师傅  各抒己见  ..........到底这个故障 应如何正确解决 .....

网友:
显卡驱动要装原装驱动

网友:
这么快就沉底了

网友:
           装显卡驱动掉电还真没遇到过,以前的都是些白屏 闪屏的……解决方法是进安全模式把集显的显卡驱动禁用一个(或者卸载重新打驱动,需要一次装对)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结果怎么样,搞定没

网友:
j嘿嘿公布结果 显卡供电处加6.3 1000vf电容搞定

网友:
为啥加6.3 1000vf电容会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上如何加这么大的电容啊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因为,电容容量不够了。

网友:
这机器前年我查了一天才查出问题

网友:
用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