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万用表 新电池用半小时就显示电量低

楼主(2011-09-07):
我买了块万用表    在任何一个档位上超过半小时后就会出现一种电量低的声音  响几秒后屏就没显示了  我换了块新电池  今天跑线路   在二极管档上过了半小时后就显示电量低   是新电池啊  怎么会显示电量低呢  而且声音也是那种电量过低的声音  必须得打到OFF档上再打回来才会恢复正常的声音  是怎么会事啊???、请教高手

网友:
什么牌子的表啊   什么牌子的电池啊    一般的表也得最少个把月吧

网友:
山寨的万用表吧?我用自动档的表,还有自动断电功能的。

网友:
很明显是表的问题吧,~!维修有风险,买表需谨慎

网友:
此表有问题或者有自动保护功能!

网友:
现在的 数字表为了省电池,都有定时关机功能,都半个小时了该关机了。很正常的。只要摁一下任意键或换个档位就会开机。

网友:
我的也一样,还进口的,现在还不如我的mf47省电

网友:
数字表费电池啊,电池贵啊,还是用指针表吧,省钱。

网友:
万用表里面绝对有短路的地方,拆开检查看看

网友:
买个9V的电源改一下,直接把它接到表上就可以了,不用老是用电池了

网友:
什么表啊?能说下牌子吗?我一般都用台表。

网友:
建议国产 胜利 台湾宝工 美国福禄克

网友:
我用的福禄克15b和19,15b省电,19的很费电,最后改成了用外接电源

网友A:
你的只是半小时发出来提示声还是提示声和屏幕都有低电压显示了
我有个VC9808(早期产品现在的已经改进鸟)就是到20分钟,不管在不在用都会关机,完了在开就正常用20分钟,在自己关机.......
最好区分下
要真是半小时就电池耗尽了,找根线测测电流看看是多少,到时候找卖家也好有个依据不是!

网友:
我用得优利得的UT58A,也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只是半小时发出来提示声还是提示声和屏幕都有低电压显示了
我有个VC9808(早期产品现在的已经改进鸟) ...

你的算久,我的只能熬10分种就关了,也是早期的货,去了很多论坛发贴求助都没解决

网友:
肯定有漏电的地方了,新表还是换了吧!光电池都吃不消啊!

网友:
买个9V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