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上真U短路现象。。。

楼主(2011-09-07):
下午接到同行送来的富士康945G7MA-8KS2H主板,据同行说板来的时候是进不了系统,发现主板上有四个电容爆了,然后他们自己换了电容。然后换了之后就开不了机了。观察了他们换的电容,结果发现在南北桥之间有一个电容正负极换错了。重新换了个电容上去之后上电一试是短路现象。量得P4针的12V供电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再量了上管是全部短路的。拿掉CPU再量,结果上管阻值正常了。再上假负载上电也是正常的。没短路。但只要一上真U就短路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该从哪下手?请赐教。。。。。

网友(点评):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北桥吧。。。我怀疑你北桥短了。。。

网友:
上CPU的阻值是很低的,你要区分到底是阻值为0还是阻值比较低,不为0的话,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
CPU电压带不起负载了把

网友:
前天我接了个技嘉的主板也是这样一上U就短路,最后烘一下北桥好了

网友A:
把VCORE供电MOS管查一下,有坏的。这种情况一般下管不良。

网友:
为何不把怀疑的管子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VCORE供电MOS管查一下,有坏的。这种情况一般下管不良。

那为什么上假负载的时候不会短路呢?只要不上真U,量出来的阻值也是正常的呢?

网友:
北桥量过了,没短。

网友:
把所有管子都拆掉了,上真U的情况下量了还是短路。不上U量出来又是正常的。看来可以确定是CPU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