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自检后死机

楼主(2011-09-07):
修一雷击的K8M800-M3主板,拿来时不能开机,插电源南桥发烫,摘除网卡芯片,更换南桥VT8237R PLUS后可以开机点亮,可以进CMOS设置调整各种选项,在完成自检后要引导硬盘时死机!后经过测试单挂光驱也好,硬盘也好都死机,IDE设备全部不接依旧死机,SATA接口设备也用过一样问题!其中我经过测试只有一次成功GHOST安装系统复制文件成功,但是重起后又死机,后进PE系统也是在引导加载光盘上PE程序的进度条那里死机,南桥是朝成那里买的两个说的是新的(我也不知道真新还是假新),换了两个桥都是这样问题!而且有时还不能进CMOS设置就死了!请问高手还有哪里问题需要检查?

网友:
摸摸南桥热么??

网友:
雷击的东西不好修啊~!

网友:
雷击的板超难搞????????????????

网友A:
量一下USB口数值。 把温控芯片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USB口数值。 把温控芯片拆了

USB口数值对地阻值正常~温控芯片是哪个?还是在IO里?这个主板IO是IT8705F GXS

网友:
看我上传的图片

网友A:
红圈的那个就是了,在CPU架子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那个就是了,在CPU架子旁边

照你说的做了,拆了那个芯片U16,是F75383S,故障依旧,单独用PE光盘引导依旧是到了请稍候那里死机不动,按键盘无任何反应~而且还发现个问题是两个内存插槽靠近COU那个不起作用,清洗过插槽,当C1,很奇怪哦,与好机换过CPU换过内存都是一样~

网友:
雷击板子难搞啊

网友:
是很难搞啊~今年8月份修了好多雷击的,最多的就是网卡坏,电阻坏,只遇到两例坏了南桥,其中这个是其中之一,另外的INTEL坏南桥的换了就好了~这个实在郁闷~还有10多台本本也基本都是网卡坏~只有一例是网卡+电源+高压条~

网友:
用内存打阻值卡测了下内存上的6个时钟,发现3组测试点中每组都有其中一个测试点没有电压,另外一个是2.5V电压,就是6个时钟中只有3个有电压,很不正常啊,难道是这个问题引起的?看图纸这个时钟是由CPU发出的,我换过了CPU,而且在其他板上测试CPU是正常的,难道是CPU座虚焊?我也加焊过CPU座~郁闷了~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换了3个CPU试过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