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302R让我黯然伤心。

楼主(2011-09-07):
满心欢喜的打开包装看到这个路由器让我十分激动,设置过后终于上去网了,设置完无线密码后还是不放心,就想着在设置下MAC过滤,原来没弄过,就半懂不懂的设置起来,首先在上面找到自己机器的MAC地址,然后再无线设置里找到无线过滤,设置完成后就重新启动了路由,重启后发现自己竟然连路由器都无法连接了,难道是吧我自己过滤了,我直接囧了,路由器连不上只有去手动恢复出厂了,让后又一次重新设置,连接的过程好慢,想着去干点别的事消磨下时间,谁想回头的时候连路由器信号也收不到了,去看看路由器发现电源灯十分微弱的闪动,后来连这最后一盏灯也灭了,插上电源整个路由器没有一个灯亮的,排除了电源后就重新封装进包装,难道是我设置的问题吗?求解,现在正准备退货~!

网友(点评):
有好路由器你不用,TP,D-LINK,的都行呀,

网友:
外表好看不好用啊

是啊,感觉上夜就那样,信号也不是想象中的强大,还号称穿墙王.

网友:
复位一下路由,等一下再通电,重新设置即可

网友A:
哈哈哈。。如果要想信号强的无线路由。你这想法就死心吧。。我曾经为一客户换路由。不要说302R 。309R我都用过。还有那个DI-168.TP-941。。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垃圾。。。组WDS才是出路。。没有办法。国家有规定。。发射好像最大只能100MW。。

网友:
信号强度机子设置就规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如果要想信号强的无线路由。你这想法就死心吧。。我曾经为一客户换路由。不要说302R 。309R我都用 ...

现在我用的150M的路由器还凑合,上网页QQ还过得去~!哎都是浮云,~!还是桥接实在

网友:
老A -2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学习下吧

老A -2 严禁灌水

网友:
    肯定的坑爹....   怎么会不通电呢? 电源部分出现问题了 ?

网友:
不可能不通电吧。。如果是不通电。。不用说。你可以拿去换了。。。

网友:
你这还是好的呢 腾达的路由器和很多猫都不兼容的 还是tp-link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