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DELL 1435

楼主(2011-09-07):
DELL 1435 集成显卡 故障不认电池 刷BIOS 后不亮机  刷回原机BIOS 也不行 现在故障 刚跑内存就掉电 规律性掉电 电流慢慢下去 不是瞬间掉没 掉了电可以继续开机 BIOS 在论坛找了几个版本刷 都不行 不上内存不掉电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求高手指点 电流0.62 掉电瞬间波波

网友:
同志们不要光看不说话啊

网友:
换BIOS芯片再刷,注意BIOS芯片周围零件。因为是你刷完BIOS后不行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因为原先故障是不认电池,从你刷BIOS后故有此故障。换芯片。   还有不认电池为什么刷BIOS

    电池检测电路正常通信正常就好了嘛 。难道从几芯的电池换了个多芯的电池不认的吗?

我也郁闷。电池充放电。我从来还没见过和BIOS有关的

网友:
小料有掉没啊

网友:
BIOS 芯片已经换过不行  EC检测不到电池 但是有数据交流

网友:
同志们都来发表点意见 高手不要潜水了

网友:
会不会电池有问题啊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你看看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
你确定用的原装的充电器?dell不是认充电器么?

网友:
一开始也可以换个EC试试啊

网友:
刚开始就是换过EC 还是不认电池

网友:
谁有DELL1435集成显卡料板 或者点位图 有的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