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求助!!!!

楼主(2011-09-07):
今天修到一台CQ41的机器I3 独显ATIM93的机器。故障是加电无显示。拆开机器后单板测试故障是CPU不工作,电流跳到0.87 主板无短路电感上的电压全部产生。但测量+VCC_CORE 为0.77V(怀疑电压偏低)。于是测量CPU核心供电芯片的外围条件。当测到VGATE时发现不对劲 才2.7V 这个信号不是开漏输出,而是用+3VS电压来做上拉的。所以此信号为2.7V应该是不正常的。于是取下电阻PR222来断开芯片与南桥的连接由此来判断是ISL62883HRZ-T的问题还是HM55的问题。当取下PR222的时候上电测量VGATE为3.3V了。由此判定南桥芯片损坏。于是上返修台准备取下南桥芯片.架好主板运行焊接后去泡了杯茶。一不留神焊接曲线走完了,只听滴滴滴滴返修台报警的声音!急忙找把镊子讲桥摘下 一不小心将BIOS下面的两个元器件弄移位了。这个板子是仁宝代工的没点图。希望哪位仁兄手中有此板的能告诉小弟一下BIOS下面的两个元器件是在哪两个焊盘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一下了,可能没有哦

网友:
新机不好找哦,朋友

网友:
看那两个是电容吧,装不装应不重要。

网友:
我正好也在修这块板子,被雷劈了,明天去给你拍张高清,等吧

网友:
新机,没修过,帮不上忙,帮你叫人顶起来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帖发图片,告诉你我看到的原样,bios芯片下面左起有4组含盘紧连在一起的,我标识为1,2,3,4.具体是这样。2组为一个0电阻,4组为一个电容。记住从左手起,数1,2,3,4.就是图片的位置。

网友:
新机器。。。麻烦。。。

网友:
这个看不清楚哦

网友:
除V3 ,CQ4也是HP在做孽!

网友:
这个新机比较少呀。可能不好找。

网友B:
CPU主供电0.7V应该是对的

网友:
朋友你这机器板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帖发图片,告诉你我看到的原样,bios芯片下面左起有4组含盘紧连在一起的,我标识为1,2,3,4. ...

兄弟我感谢你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主供电0.7V应该是对的

没错!四核平台的电压要略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这个图纸你看看要的不。

图纸我有,谢谢你兄弟!

网友:
论坛兄弟太热情了!我感动的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