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高压怎么改

楼主(2011-09-07):
难吗 我的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先找到三组电压,高压,启动,5伏,在接个地,,,,一般的主板上都有标示,,没有就量好了,高压一般12伏左右,启动也就是3.3伏,量这个电压时按开关,可以试出来。5伏调亮度的可接,可不接。

网友:
搞个通用高压条改...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先把高压一体版的高压部分断开,然后按照定义把供电和开关信号接到高压条上就行。注意你的高压条电压范围是否和原装板的电压符合!

网友:
    哪不一定是  高压板坏  你先拿外接灯管试试    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三根线,12V供电地线和一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