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奇怪的画面

楼主(2011-09-07):
今天接台BenQ17寸液晶显示器  开关机正常 不接数据线有图标显示正常  接数据线看到的画面就模糊的一片片 画面就是一片红红绿绿的摸样  更换了驱动板  屏驱动芯片还是一样的  那位有修过这样现象的麻烦说一下  感激

网友: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讲

网友:
至少发个图上来啊,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想发 没相机呀  就是看到得图案是一片颜色的轮廓  动的画面也是颜色的轮廓动来动去

网友:
屏綫接触不良或者坏了吧

网友:
屏线也换了

网友:
新的驱动板我都换了

网友:
上个图片 上来看下吧..

网友:
   你换个驱动板     从刷一下程序

网友:
VGA线确定没有?

网友:
VGA线换了  它是画面模糊  菜单和无信号这些显示器自带的显示都是正常的   很奇怪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一看。

网友:
通用板换过了

网友:
有没有照片看一下?

网友:
就是没相机  我描述的不够清楚  这个现象也不好描述  真想发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字符正常,屏应该正常,问题出在程序上

网友:
我觉得你就原来的那个驱动板,然后把驱动板上,屏线的座子重新堆堆焊焊,补补焊!

网友:
VGA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我都换成通用板了  显示是一样的 和程序没什么关系了吧  换个驱动板再写一个程序??VGA线我也换了

网友:
感觉有点像屏线的问题。你试一下屏线

网友:
屏线或者驱动问题,先换屏线后刷BOS看看

网友:
谁有这个屏的程序呀  发个给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