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不触发求助各位!!!急!!感激

楼主(2011-09-07):
Quanta AT6 0522.pdf
附上图纸 DV6000主板一片INTERL 945芯片组独立
故障;不触发
测量数据;1 开关有3.3V电压
2 按开关有高低高电压变化
3 待机正常
4 EC3920供电正常3.3V
5 32.768起震
6 23脚NBSWON#按开关有高低高电压送来
7 LID_EC#有高电平
8 83脚
D
NBSWON#1 在不按下开关的情况下持续高电平3.3V,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没有下拉动作
9 RSMRST#按开关无反应持续0V
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子已经换过BIOS芯片,EC换过 目前还是怀疑IO
请高手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83脚应该是没有3.3v,触发后是ov到3.3v吧在到0v。高低高的电平吧,应该是io吧。还要ec的复位呢?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希望LZ早日修复机器,给大家个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的机器现在也再求助中

网友:
"83脚 DNBSWON#1 在不按下开关的情况下持续高电平3.3V" 是正常的,对着好板子量过了。
下一步你可以量 S5_ON 这个信号,有没有输出3.3v的电压开启。

网友:
Acin有电压吗?先查I0的工作条件满足吗??供电,时钟,复位,都得查……查Io的复位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有了这些条件可以换个IO看看先。。再查。。如果是我早就换了这个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