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9-07):
显示器白屏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是排线无法测屏的好坏,友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

网友:
屏的电压有问题,打开屏后面的保护盖,用万用表测一下嘛!

可以摸一下是不是有非常烫的元件!

网友:
屏的供电问题有问题,有可能是屏线断线。

网友A:
弱智的问一下驱动板会造成白屏吗,如果是驱动板造成会事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屏线

网友:
白屏  没点思路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看看驱动板供电、屏供电!

网友:
我手頭上我兩個白屏的LCD還不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智的问一下驱动板会造成白屏吗,如果是驱动板造成会事哪块出问题了

会的  我今天就遇到个  烧了个管子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管  正查资料呢  白屏///

网友:
呵呵   白屏的见得少 听大师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