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NTA93A驱动联想L2250PWD液晶屏

楼主(2011-09-07):
我是菜鸟刚呵呵,在练习,修联想L2250PWD(屏是三星LMT220MT)显示器,故障现象:白屏,屏板有5V电压,F1保险正常,屏线没问题,怀疑驱动板问题,手头有乐华NTA93A驱动板想代换下原板试试,请大哥们给找个合适的程序能驱动三星LMT220MT屏,再这里谢谢啦,在线等。。。。。。

网友:
咋没人帮我呀,求高手呀。。。。自己先顶下。

网友:
就用一个22寸的文件来写2270板就好

网友:
我明天试试感谢帮忙,我也有个乐华的RTD2270驱动板,不知为什么就是连不上烧录器,我会刷NTA93A却不会刷RTD2270驱动板呵呵,感谢。

网友:
简单的两个三极管的编程器就好

网友:
屏型号写错了把!先给个你试试!

网友:
我有烧录器EP1130B,刷乐华的RTD2270驱动板不会,会刷NTA93A。谁会刷乐华的RTD2270驱动板
请教教我,感谢。。。

网友:
感谢我明个试一下